寻三坐标测量仪扫描零件表面轮廓

楼主(2015-06-14):
现需要用三坐标扫描出一道工序加工前后钣金件(150x10 mm)底板的轮廓,比较前后轮廓,看零件经过此道工序后是否变形。零件5个,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扫描出若干轮廓线,用以生成轮廓面。有相应设备的,请联系柳先生,18323010371。谢谢!

网友A:
5个开机预热  时间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开机预热  时间都不够。。。

目前做项目遇到难题,无法确定零件变形的方向,可公司的三坐标测量议没有扫描模块。之所以只测5个是因为目的是分析原因而不是大批量生产用。如果大侠有设备的话还请帮帮忙哈。

网友:
应该三坐标测量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开机预热  时间都不够。。。

请问你们有设备吗,价格好商量,5个零件每个零件加工之前之后各测一次。

网友:
昆山这边很多做逆向扫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