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台制动求教

楼主(2015-06-14):
请教论坛中的前辈,上图为一转台机构,转台重量在2.5kg,因转台动力系统不带自锁及抱闸机构,在动力系统断电停止时,考虑转台的惯性,如何能保证转台相对于底盘静止不动呢?可以用断电吸合的那种电磁磁盘来起制动作用吗?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为什么不选用带抱闸的电机呢,非要自己再非标的设计出一个抱闸才能显示自己的水平吗

网友(点评):
抱闸电机是最省事的。

网友:
许多设备都或许有现成方案,只是当下不可用,改变一些条件就有N种不同方案,这就是设计的意义所丘。

网友:
带刹车的就阔以了

网友:
加刹车机构。

网友B:
参考汽车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用带抱闸的电机呢,非要自己再非标的设计出一个抱闸才能显示自己的水平吗

之前选了一款抱闸电机,抱闸力矩1N*M,转盘转动惯量较大,还是抱不住,选了几款电机都没法满足要求

网友(2018-09-20):
引用 网友B:
参考汽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