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轴的设计以及校核

楼主(2015-06-14):
在网上搜了好多次,都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文件。
求空心轴的设计校核,主要想用钢管或者焊接钢管之类的东西代替轴,
谁有好一点的参照或者经验公式什么的!求分享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上有详细的公式,在第二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上有详细的公式,在第二卷。

说来真巧,今天去一个公司 "一般都不买机械手册了 说比较贵 浪费钱 ,还有说非标用不着的"   今天 真的 开眼界了。
楼主公司应该也没有。。。

网友(点评):
估计到下半年,还有更多开眼界的事发生

网友:
买本材料力学的书看看就会了

网友B:
建议不要用焊接钢管,应选择无缝钢管。理由:轴扭转是主要受剪切应力,侧缝处有很大的剪应力,容易破坏。
钢管是承受纯剪切扭转的理想截面,这个扭矩的校核很简单。但是钢管不是承受弯矩的理想截面。
虽然多数轴都是以传递扭矩为主,但不可避免的会有点弯矩。承受弯矩的时候除了要按抗弯截面系数校核拉应力之外,还应校核弯矩产生的表面剪应力流。最好做有限元模拟。

网友(2015-07-29):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 你可以找下

网友:
你是需要核算直径吗?

网友:
又一个不查机械设计手册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还是好东西

网友C(2015-09-12):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用焊接钢管,应选择无缝钢管。理由:轴扭转是主要受剪切应力,侧缝处有很大的剪应力,容易破坏。
 ...

没错,很多人不注意这点,仅仅壁厚+外径是不够的。
请教一下朋友,用过精密管没?想用精密管做导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很多人不注意这点,仅仅壁厚+外径是不够的。
请教一下朋友,用过精密管没?想用精密管做导向。

没有,精密管是啥东西?
我觉得只要是弄懂了原理,没有啥不能用的。
导向,的同时,是否还传递扭矩?还有摩擦的问题。
一般滑动加扭转都是用的花键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精密管是啥东西?
我觉得只要是弄懂了原理,没有啥不能用的。
导向,的同时,是否还传递扭矩?还 ...

冷拔双镜面,无缝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精密管是啥东西?
我觉得只要是弄懂了原理,没有啥不能用的。
导向,的同时,是否还传递扭矩?还 ...

我有一个运动要求,旋转过程中伸缩量>500mm,慢速<60rpm,扭矩<10NM,这么长的花键轴+套,没有标准件。定制太费劲了,头疼。

我用到精密管是想做另外一个机构,多级伸缩,内部用螺纹连接。类似这样: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694

谢谢!

网友:
向楼主推荐精密管。

【百度百科】精密管是一种通过冷拔或冷轧工艺生产的高精密度、高光亮度的无缝钢管。其内外径尺寸可精确至0.2mm以内,在保证抗弯、抗扭强度相同时,重量较轻,所以广泛用于制造精密机械零件和工程结构。也常用作生产各种常规武器、枪管、炮弹、轴承等。

我也打算用精密管做轴,而且同轴多管。

网友:
做机械的,查机械设计手册是一个最基本的功夫。

网友(2019-04-22):
值得认真思考

网友(2019-07-26):
这不是材料力学中的题吗

网友:
无缝钢管和焊管在设计时选用非常重要,不仅仅要考虑外径和壁厚,,更要考虑用处是否承压,GB-3087和GB-8163了解下

网友:
有一个不查机械设计手册的

网友:
有体格不查机械设计手册的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用焊接钢管,应选择无缝钢管。理由:轴扭转是主要受剪切应力,侧缝处有很大的剪应力,容易破坏。
...

正解

网友:
机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