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配合怎么确定位置关系?

楼主(2015-06-14):
买了一本sw运动分析的书,光盘里面有课本的示例文件,其中有一个装配体,三个零件是固定的,如图1,2,3零件,三个零件之间没有配合关系,只是一个固定,但是实际上是应该有配合关系的,要是随便放置的话,就不会运动起来,我想不明白,难道固定就能保证他们三个之间的位置关系吗?神了??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都固定了还运动什么,本来这三个零件在这个装配体就是静止零件,运动的是其它零件。
楼主搞清楚装配体的运动状态了吗

网友:
这个只是参考系的问题。固定式相对的。

网友B:
既然要幫助,怎不上傳零件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固定了还运动什么,本来这三个零件在这个装配体就是静止零件,运动的是其它零件。
楼主搞清楚装配体的运 ...

是不运动啊,其他的运动啊?关键是这三个零件也有位置要求的啊,不是随便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要幫助,怎不上傳零件檔呢?

不知道怎么上传零件,见笑了,呵呵

网友C:
9个零件,只固定了3个,当然可以做运动分析了啊。楼主弄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个零件,只固定了3个,当然可以做运动分析了啊。楼主弄错了吧。

我的问题是,这三个零件也不是随便放的啊?对不,你想想3和1的轴不平行,你能运动起来吗?固定没有给配合,怎么确定他们之间的位置关系呢??随便给一个固定约束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教材只是给你一个素才吧,要想做运动关系,可能还需要你自己添加正确的配合关系。呵呵,只是我的推测。

网友:
红色和绿色零件同轴,其轴线与紫色零件回转轴线相交并垂直,一个自由度,感觉应该是通过绿色零件回转来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这三个零件也不是随便放的啊?对不,你想想3和1的轴不平行,你能运动起来吗?固定没有给配合 ...

我就纳闷了,教材给的三个零件本来就是固定的,他怎么就固定的那么好呢?位置关系都确定好了,叫我固定的话,我肯定是固定不好的,我肯定是先拉进去第一个零件,然后在和第二个零件给定位置关系配合,然后第三个零件,最后把零件二和三固定,这样三个零件就固定了,这三个零件之间是有配合关系的,但是给的素材里面,没有看见配合关系,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