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为何总是意外关闭

楼主(2015-06-14):
inventor为何总是意外关闭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装一下 或者升级一下

网友:
你的操作系统,你的inventor,你的其它软件,你的配置,什么都不说,你就是把陈伯雄喊出来,人家也没办法。

网友:
inventer确实容易意外关闭,这个除了提高电脑配置外,在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打开太多的程序,还可以设置提醒保存,画图的时候多保存几次,即使软件关闭了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
如果您用的是正版,‘自动’关闭后通过自动’连接到 autodesk ,autodesk分析后, 您就会得到一个补丁(或 sp),补丁装上一般就没事了。

网友(2016-03-07):
这是这个软件的一大亮点。提醒你该休息了。

网友:
楼主说的“关闭”我不清楚是啥,可能是使用术语不当吧?

如果说“崩溃”,即:在软件运行中没有任何提示就突然中断运行退出,回到操作系统级别。这属于软件最高级别的错误状态。
软件崩溃的原因很复杂,而且软件自身没有准备出对策,所以才崩溃。
无论是否正版,在软件崩溃后都会要求向Autodesk发送出错报告,这有助于研发方整理出对策来。
多数这类报告不会有回音,因为研发方也不知道怎样解决。加装最新的补丁也不一定会完全防止崩溃的发生。

经常性的Inventor崩溃,跟操作系统软件有关,也跟硬件的状态有关,并不完全是Inventor自身的问题。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和硬件配置完全符合Inventor自述的系统需求,而且硬件状态正常,是绝少发生崩溃的。
最后,崩溃的发生也可能与用户操控不当有关,但是很罕见。

网友:
AIP2016 SP1以上版本有时在草图环境下出现崩溃,一旦出现就会频繁发生
运气好有错误日志时会告知是clr.dll问题,这是微软的.NET的问题,修复.NET即可
其他方面AIP2016已经相当稳定了,包覆面提取上千零件也没崩溃过

网友(2016-05-13):
原来Inventor也经常崩溃闪退,后来加了跟内存条换了固态硬盘。现在妥妥的给力。

网友:
经常保存 就不会有太大影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