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绞刀绞孔 怎么找工件 孔的中心

楼主(2015-06-14):
用绞刀绞孔  怎么找工件 孔的中心
用数控绞孔  刀架用的莫氏2号  刀具是合金绞刀
 工件孔径12.3MM  孔深52MM  怎么对绞刀和工件孔中心?

网友:
数控铣床吗

网友:
铰之前不是应该用铣刀扩孔到余量差不多0.1,然后铰刀铰孔吧。这样只要刀具跳动不大就可以直接加工了吧。

网友:
铰孔前都钻孔了不需要很精密定心直接铰孔就可以了

网友:
图都没有,你拿个毛坯来有什么用。

网友:
没有要求怎么说,,,,,,

网友:
数控床子加工没有寻边器或者测头吗??

网友:
铰孔前留少点余量  一般机床没什么问题定位不会有偏差,如果有偏差或者挤上铁屑就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