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motion分析如何设定运动的初始位置?

楼主(2015-06-14):
如图,为了模拟曲轴的摇摆运动,目前只给了一个重力,曲轴在重力作用下肯定会摇摆运动,怎么设置运动的初始状态是活塞在最上方呢?因为这样活塞才会在重力作用下运动?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模型里通过配合调好,然后将配合压缩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