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圆柱齿轮用公法线计算公式怎么去反推出变位系数,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6-15):
求大神帮忙,最好能详细点

网友A:
不要计算,很费脑的,用软件轻易就搞定了,

BB7290 -1 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B:
x=变位系数
Wk=公法线长度
mn=法向模数
αn=法向压力角
K=跨齿数
z=齿数
inv(αt)=tan(αt)-αt     其中αt为端面压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计算,很费脑的,用软件轻易就搞定了,

什么软件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变位系数
Wk=公法线长度
mn=法向模数

谢谢啊,终于找到了

网友C:
EXCEL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CEL轻松搞定

怎么做,能详细说说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