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床车车m18*1.5的内螺纹排屑不好老是把刀挤碎,用的是成型刀片,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5-06-15):
用数控车床车车m18*1.5的内螺纹排屑不好老是把刀挤碎,用的是成型刀片,求大神解决

网友:
...1。5。。。怎么可能

网友:
m18x1.5的小螺距螺纹都车不好?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有设备的编码器,传感器,不对应。

网友:
刀杆粗吧也许   要不盲孔   或者要车的螺纹比较长吧

网友:
需要可靠的高压冷却。

网友:
可能材料问题,如果304的确实不太好搞,转速要高,可以车一半暂停,清理一下。

网友(2015-10-27):
深不深啊  什么的不深的话也可以直接上丝锥啊用攻丝循环不过要是编码器传感器的问题也是不行的

网友:
个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