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局部剖视图小问题

楼主(2015-06-15):
一个多实体零件    轴和轴套的焊接件,  做局部剖视图的时候怎么把轴套剖视,轴不剖视  谢谢

网友:
轴和轴套是机加件,需要单独的图纸及零件名称和零件号,所以要用装配体文件来建模才是合适的。

网友:
转成CAD 再绘制剖切线

网友A:
可以选择不剖切零件,转成CAD是标注是比较愚昧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不剖切零件,转成CAD是标注是比较愚昧的做法。

公司文件存档一般都需要3D以及2D,在我碰到的企业都是2D以CAD文件(PDF)归档,这样内部交流或者外协都比较好沟通。所以一般而言,必然会有CAD文档。一些3D软件工程图功能并不方便强大,SW比较明显。所以CAD绘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愚昧不愚昧,费事不费事这两说。
但是,你的回复真心不敢苟同,或许你会认为没必要,可以不,差不多。但很多时候,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行业往往就是这种精明下慢慢的没落。

网友:
1.在剖视图右键
2.选择属性
3.点剖面范围
4.在剖视图点击不需要剖的零件
5.确定

网友:
选项里面可以选择不剖切零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公司文件存档一般都需要3D以及2D,在我碰到的企业都是2D以CAD文件(PDF)归档,这样内部交流或者外协都比较 ...

你说sw工程图不方便?你不会使用,不能说软件本身。至少比AUTOCAD使用方便。保存的问题,也可以保存成pdf啊,而且三围和工程图是关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sw工程图不方便?你不会使用,不能说软件本身。至少比AUTOCAD使用方便。保存的问题,也可以保存成pdf ...

看清楚命题,是实体零件,而不是装配体工程图。SW工程图比CAD方便只能见仁见智,争论这个毫无意义。或许你是SW大拿,我不是

网友:
在选项里找,可选择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命题,是实体零件,而不是装配体工程图。SW工程图比CAD方便只能见仁见智,争论这个毫无意义。或许你 ...

选中轴的剖面线,然后设置成无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sw工程图不方便?你不会使用,不能说软件本身。至少比AUTOCAD使用方便。保存的问题,也可以保存成pdf ...

赞同,所有说sw工程图功能不够用的人,只能说你对软件的了解太肤浅了,当然,公司强制要求转成CAD的除外,毕竟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达到你的水平,但是,会不会用SW出一份完美的工程图,本身就说明了你的水平

网友:
如果是一定要实体建模的话。
转换成不关联的草图,爱怎么改怎么改。
但这样做后续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命题,是实体零件,而不是装配体工程图。SW工程图比CAD方便只能见仁见智,争论这个毫无意义。或许你 ...

拿不对当理讲也是醉人,出工程图是基本技能,贵司奇葩还不自知,人为割裂图纸与模型是历史的倒退,明明应该是装配体工程图才符合机加工出图,被教育还不知感思,好赖不分,注定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