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电机的结构设计

楼主(2015-06-15):
这种结构,中间是电机加丝杆,这个模块的 丝杆的尺寸是不是最先确定,再来确定轴套和孔还有轴承的尺寸呢,还有那个轴套什么时候用开口的什么时候用不开口的

网友:
不当之处,请多指教:
先确定你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的,比如看起来像压力试验机,那么先确定压力。再确定提供压力的主要元件,这里就是电机和丝杠。就在丝杠选型时主要考虑这丝杠和电机能否提供足够的压力。然后才是其他的附件,轴承等。至于轴套是用开口的还是不开口的,要看轴套的样本,根据使用情况来,这个不是很了解。开口的轴套径向力差一些?

网友:
我们公司有技术支持的工程师的,可以帮助你。

网友:
工况要求 清楚啊! 要知道吧 ,有行程要求  有力要求  有速度要求。。。空间限制等?

网友:
先确定工况,任务要求

网友:
先有负载,速度,加速度等参数,再初选选丝杆直径和导程,再根据这些初选电机。如果对惯量比有更高要求,还得重新校核。再综合安排空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