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线圈的修复

楼主(2015-06-15):
24伏的直流电磁离合,线圈烧毁了   想自己缠个急用,不知是线圈缠的圈数多好还是少好,要求电磁离合的力量大。0.55毫米的线缠多少圈比较好。我拆开两个烧毁的。两个差距比较大。

网友A:
电磁力和匝链有关,就是说在同等电流的情况下,匝数越多电磁力就越大,而且是线性倍数关系。
但是匝数多了,导线就长,相应的线阻就会增大,电流就会下降。而且导线太细,发热时容易烧断。所以这个要根据经验。最好不要轻易改变线径和匝数,即使自己缠的看起来臃肿一点。
另外这个也可以计算的,论坛里有本麻省理工的电机学,不过我看起来比较费劲,研究不深。

网友:
用同样线径的线,缠一下,然后比对一下阻值,应该就可以了。要相同温度下哦。

网友B:
你去买个现成的比你自己做的那个线圈成本差不多少,大一点的电机换绕组还有得搞,那么小的东西浪费时间精力金钱。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B:
你去买个现成的比你自己做的那个线圈成本差不多少,大一点的电机换绕组还有得搞,那么小的东西浪费时间精力 ...

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力和匝链有关,就是说在同等电流的情况下,匝数越多电磁力就越大,而且是线性倍数关系。
但是匝数多了 ...

请教,如果原来的电磁线圈丢失了,没有留下参数,能不能根据杆的数值配一个,或其它方法解决。

网友:
我们都是找供应商加工或者去市场上买。自己缠一个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