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垫圈,怎么上料求助

楼主(2015-06-15):
零件 外径11.5,内径7.5,厚度0.14, 材质AL, 软容易变形。要装到一个轴套上,轴套(外径7.5)长度13。
怎么实现,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请上图。无图无真相,不好帮你

网友(点评):
稍后上传。我有手机,公司电脑都没办法上传。@老鹰,是不是网站不支持手机上传?上传动作太繁琐,不能直接复制粘贴。

网友:
楼主是否自动化装配需要?可否考虑使用震动盘分料后,再使用机构装入轴套上。长期工作需要可考虑投入一台装配设备。

网友(点评):
太轻了,太薄,震动盘能完成稳定上料。

网友:
首先说一下来料的状态,如果是散装的,还是倾向于振动盘的。如果是桶装的,建议做一个分料机构。

网友(点评):
谢谢,料的状态是冲压落料散料。震动盘我也想过,觉得不可行。料轻,效率低。然后附上图,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振动盘可不可行我没有本事去说,但是我经常见振动盘震动0.2*0.5mm左右大小的料(贴片元件原材料),不知你要的效率是多少,你小时5K够吗?

网友(点评):
你看图示的大小,零件可以用震动吗?不是说的不可以用震动盘送料。小的,摩擦力小于惯性力,也可以。当你你摩擦力,大于就不行。我这是薄片。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么确定摩擦力一定大于惯性力?

网友B:
如果是圆环形状的话可以放在一个圆柱夹具上串一串,用机械收一个个拿往轴上套

网友:
把垫片做成一片一片的冲压件,预冲压冲到快断的样子,然后片料进行自动上料,再把垫片一个个的冲到轴上

网友:
同意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上图。无图无真相,不好帮你

这个振动盘上料。再做个分离装置错位。

网友(点评):
这是何意啊?

楼主:
已经联系震动盘厂家以我的经验震动盘,效率低。还是要试验才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意图 ,  不太明白。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难题,薄片太难实现自动化了,我更加倾向振动盘。其他装配自动化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圆环形状的话可以放在一个圆柱夹具上串一串,用机械收一个个拿往轴上套

请问怎么串,能解决串,楼主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联系震动盘厂家以我的经验震动盘,效率低。还是要试验才敢做

更改垫片的制作工艺,用钢带冲成一段一段的,每一段上面有几百甚至几千个垫片,但垫片只做预冲压,不要完全冲掉,然后一段一段的钢带装料盒一层一层的上料,直接落料到你的轴上,甚至可以一次落10个,效率非常可观,一秒钟至少可以装十个。这种工艺我在07年就做过,垫片的厚度0.2,0.1,0.3的都做过。

网友D:
楼主看是否可以采用此结构,采用磁力棒使薄垫片分开,后用负压吸盘吸附抓取后放入指定工件安装。

网友(点评):
铝的可以刺化吗?

网友(点评):
铝的可以刺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是否可以采用此结构,采用磁力棒使薄垫片分开,后用负压吸盘吸附抓取后放入指定工件安装。

没看材质,铝的应该不行,楼主还得想其他办法!

网友:
来一个价格贵的,把材料放到一个平台上,ccd配合机械手抓取。

网友(点评):
高大上,客户用不起

网友:
你可以找一家做非标自动化设备的,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点评):
我们自己就是自动化设备厂家,自己搞

网友(点评):
我们自己就是自动化设备厂家,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