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图的倒圆比线宽还小,该怎么画,应该是图整体放大,还是局部放大?

楼主(2015-06-15):
零件图的倒圆比线宽还小,该怎么画,应该是图整体放大,还是局部放大?

网友:
局部放大

网友:
如果是单个的话就局部放大吧,如果是整个图里的都是那个样就直接在技术要求里写得了。

网友:
可以写在技术要求里面

网友:
先设置线宽=0,画好之后,编辑图线线宽,标注R。

楼主:
关键是打印出来看不清呀

网友(点评):
我的习惯是,图线宽度一律为0,打印时,设置打印线宽。

网友:
很多小R都不画出来的,用引线标注

网友:
问题太笼统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