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打印机打印平台设计

楼主(2015-06-15):
如图,这是一个3D打印机的打印平台,由一块高温玻璃板上帖蓝色高温胶纸用四个夹子夹在升降平台上(铝板),每次取出玻璃板时都需要把四个夹子先取下来,每次打印更是需要把夹子夹好才能开始打印,这样显得麻烦,而且感觉很不先进。
请教各位前辈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取代用夹子夹紧,避免这种麻烦同时显得高端一点。自己想出会不会有一种类似开关式磁铁的东西,在铝板可玻璃板上各装一块磁铁,旋转一下就能够吸合和断开那种。

网友A:
我感觉夹子的作用是防止玻璃板相对铝板滑动,导致xy坐标变化。因为玻璃的自重,z方向问题不大。
这样的话,做几个定位块,把滑动限制即可。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夹子的作用是防止玻璃板相对铝板滑动,导致xy坐标变化。因为玻璃的自重,z方向问题不大。
这样的话, ...

谢谢,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个不错的方法。

请教一下,
这个玻璃板的作用是什么?铝板不能直接用吗?

楼主:
你好,铝板是加热是一个上升平台。无法取下来的,叠加一块玻璃板 是为了方便取出来。应为产品打印结束后粘附在板上的需要取出玻璃板才能取下打印产品。

网友(2015-07-22):
看图片,打印机定位也不是很高端,建议别想太复杂的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