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标注位置度是啥意思?

楼主(2015-06-15):
请教 这样标注位置度是啥意思

网友:
这形位公差要求这么同轴,端面,圆跳动。如是机加工不管形位公差数值是否能达到要求。光是找基准,反复装夹校验,效率人工成本非常高啊

网友:
ABCD基准都出来了。。。。

楼主:
是啊 头晕啊

网友A:
这个是图纸模板吧,公差是填写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图纸模板吧,公差是填写上的?

这个图是万向节国家标准上的

网友:
对称度,位置度,圆柱度,跳动,双头基准,这也是常用的呀

网友:
反复互为基准

网友:
这个加工起来好麻烦,工人要骂人了

网友:
字面上理解:从AB轴线投影下去,AB圆心要在CD轴线上

网友:
这东西汽车上常用的配件 万向节

网友:
dc圆柱(即基准B的圆柱体)的中心线应限定在直径为ΦX(即要填入的数值)的圆柱面内。
+ n5 ^  e# M, T. o: d该圆柱面的轴线由基准圆柱体C、D确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