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防松是如何调整的?

楼主(2015-06-15):
比如车床刀架上的燕尾槽,如图旁边有个螺丝是什么作用?
希望贴图讨论

网友:
就是一斜楔,调螺丝挤紧消除间隙

网友:
哈哈,这个我知道,不过是知道滚齿机上面的。不知道车床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把对面的那个钉松一下, 这边的这个适当拧紧, 就会带着斜铁向里面走, 托板的间隙就小了。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再吧对面的那个钉拧紧。

网友:
那个叫镶条,有国家标准的,可以去查

网友:
车床刚入门,呵呵,慢慢来。不要急,多多看看书及一些有关视频类。

网友:
滑动配合,一般都有调节环节和锁紧机构。

网友:
这个太熟悉了,刚出来做钳工时,装的很多;都是机床上的进给机构,燕尾槽一般都是HT200,300,斜铁一般就45#钢磨的。装配时有点麻烦,一般都会用到丹红刮刀进行燕尾槽的修配,使燕尾槽斜面与斜铁配合充分。燕尾槽外侧一端都有几个调整顶丝,装配时现场在斜铁上打窝窝,这样调整时顶喔孔更平稳!

网友(点评):
是在端面上打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