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BN刀片进行荒面加工,刀具寿命短

楼主(2015-06-15):
小弟初接触CBN刀片,有很多疑问,我们单位现在用CBN刀片进行荒面加工,刀具寿命短,一般加工我们直径450左右的铸铁工件30-40件就磨损了一个刀角,而且我们还使用切削液冷却,我查相关资料,都是建议干切削的,各位大神能帮我解决下疑问吗?有没大神的单位也使用CBN刀片的,你们的使用情况也和我说说,不胜感激

网友A:
1.铸件质量好不好,有没有白口,砂眼什么的,CBN刀片很脆,遇到白口会崩刃;
2.线速度低,余量大也会减小寿命;
3.直径450是整圆还是断续的,断续寿命会短。
我也用的不多,仅仅是个人愚见。

网友B:
LZ,请问一下:荒面是指什么面?
请问一下你的切削参数是什么?
加工的铸铁材质是什么?
是连续切削还是断续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请问一下:荒面是指什么面?
请问一下你的切削参数是什么?
加工的铸铁材质是什么?

荒面就是毛坯面;线速度400-900m/min;转速500-600rev/min,材质是HT250.

网友:
材料、工况、参数都很重要

只用过CBN砂轮,没用过CBN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铸件质量好不好,有没有白口,砂眼什么的,CBN刀片很脆,遇到白口会崩刃;
2.线速度低,余量大也会减小寿 ...

线速度400-900m/min,车削余量2.5-3mm不算厚吧,连续加工的

楼主:
补充一下,车削线速度400-900m/min,转速500-600rev/min,切削余量2.5-3mm。加工材质HT250,毛坯表面直接加工

网友C:
楼主的产品是制动鼓吧,30~40件一个件算正常情况
我们也差不多,最好毛坯清理后放置两周以上,算是自然时效吧,释放一下应力
切削性会好一些。

网友(点评):
30-40个件一个刀尖

网友D:
你粗加工用硬质合金就好了啊,CBN应该比较贵吧,硬度高,用来精加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粗加工用硬质合金就好了啊,CBN应该比较贵吧,硬度高,用来精加工啊

也有用合金刀片,但是想用CBN提效率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的更不耐冲击,CBN我们是不用切削液的,厂家也是这么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产品是制动鼓吧,30~40件一个件算正常情况
我们也差不多,最好毛坯清理后放置两周以上,算是自然时效 ...

你们的切削参数也和我们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切削参数也和我们一样吗?

吃刀量差不多,转速比我们大的多
我们转速二三百转,最大外圆直径47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用合金刀片,但是想用CBN提效率

铸铁的皮比较硬,不适合用比较硬脆的刀片,而且毛坯冲击也比较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速度400-900m/min,车削余量2.5-3mm不算厚吧,连续加工的

2-3mm属于粗加工,用CBN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mm属于粗加工,用CBN太浪费了。

改工艺又麻烦,设备又要添加,这是伤脑筋啊

网友:
CBN刀片用来精加工的,

网友:
楼主  我这边有进口的CBN刀具,可以为你选择一款合适的刀具, 王生 137 1214 5729  Q:1051859349

网友:
现用的刀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主要是CBN不耐冲击,不适合这种工况。

网友:
我们CBN刀片是做半精加工和精加工的,转速要快,加工面不能有砂眼之类的缺陷

网友:
CBN的冷却液需要选用冷却油的

网友:
你们单位什么地方的啊,现场看看应该能解决,需要的联系15251525289  江苏无锡  黄先生

网友:
整块的CBN刀片是可以用来粗加工铸铁的,效率比硬质合金刀片高,寿命也比硬质合金刀片好。你要是嫌寿命不满意的话,可以适当降低点线速度,前提是你目前刀片的失效形式确实是后刀面磨损。(这个我有点怀疑,2~3mm的切深,这么高的线速度,虽然不知道进给多少,但是我判断可能是刀尖微崩引起的失效。)

网友:
工件材料 切削速度 (m/min) 进给量 (mm/r) 切削深度 (mm)
灰铸铁 180 ~ 230HB 400 ~ 1000 0.15 ~ 0.5 0.12 ~ 2.0
硬铸铁 400HB 70 ~ 150 0.15 ~ 0.5 0.12 ~ 2.0
淬火钢 45HRC 60 ~ 140 0.15 ~ 0.5 0.2 ~ 2.5
耐热合金 35HRC 100 ~ 240 0.05 ~ 0.3 0.1 ~ 2.5

来自百度百科

网友E:
CBN是不能加冷却液的,直接干车就行了,加冷却液会死得快

网友(2015-11-11):
引用 网友E:
CBN是不能加冷却液的,直接干车就行了,加冷却液会死得快

不是不能加冷却液,是对冷却液要求较高。普通冷却液会造成刀具脆性更高。应为加工温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