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在机床上采用浮动连接

楼主(2015-06-15):
这里浮动连接可以防止铰刀轴线与机床主轴线偏斜,这个找正或误差补偿的原理是怎样的?
学生党学艺不精,特来请教各位

网友A:
浮动铰刀而已,一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怎么调尺寸?不是都紧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浮动铰刀而已,一看你就明白了

第一、二张图刀子一边有顶丝没看见吗?配合千分尺调大小,这就要凭经验技术了,图上这是镗205H7深600孔的刀子,夏天干的+0.03,到冬天成+0.01多了,装配再怎么搞进不去(里面装的是机床主轴,既重又沉),拿回来修的,你要是用精密微调镗刀,再找孔,很难再找正了,费时费力还不一定修得好,这个只要直径调好,不用找的很正,刀子在刀杆里是可以动的,顺着孔走的,走刀比机夹刀片快很多,而且干出来很漂亮

网友:
这个应该叫浮动镗刀

网友(点评):
我一看标题,心里一下子想到可能是浮动镗刀,特意来看下浮动铰刀是什么,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二张图刀子一边有顶丝没看见吗?配合千分尺调大小,这就要凭经验技术了,图上这是镗205H7深600孔的 ...

谢谢回复

网友(2015-07-21):
这个我们都叫它浮动铰刀。

网友:
这种也是叫浮动铰刀,装夹在铣床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