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强力磁铁装配起来更方便?

楼主(2015-06-15):
现在公司接了这样一个活 。

2块强力磁铁安装在一块铁板上,2块磁铁相距大约300mm,安装的时候极不方便,甚至很危险,因为是强力磁铁,不注意很容易吸在一起,上次还把一同事的手给打伤了,吸到一起得几个人慢慢撬开塞东西,很长时间才能拿出来, 这个以后要量产,对于安全和效率都不好,有大侠能想出好的办法吗?跪谢  。

可能是公司安装了什么保密软件,现在发不了图片,磁铁是通过螺丝固定在铁板上,通过中心电机带动转动,加热能消磁但是温度太高对装配也不好啊。

网友:
中间用不锈钢挡住,正好还能当定位工装使用

网友:
这东西没有好办法,除非你的安装距离是固定的,可以在中间塞木板隔离。

湘潭电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型永磁电机上面要装大量的强磁构件,有人操作不小心将手夹到了,打得粉碎。

这东西很危险,安装前零件要放在木箱里,每个箱子保存一个零件,只在安装时开启。安装前周围要清理干净,让出空间。不能有东西阻挡操作、行走路径,否则手一歪,被旁边钢管、钢板吸过去了,就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事故。工人要戴手套和护目镜。

工人要进行专门训练,熟练使用工具,熟悉安装技巧,安装速度越快越安全。

网友:
用铝挖出型腔作为装磁治具,磁铁先放在治具内
然后用隔板(不锈钢/尼龙/纤维板/铝板)隔开
将钢板放上去,至于钢板和治具 相对位置  你自己考虑
钢板放上之后,隔板抽出,于是乎,磁铁就装在钢板上了。

磁铁如果是跟着钢板一起高速旋转,那么就需要考虑磁铁定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