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零件的尺寸如何检测

楼主(2015-06-15):
我负责公司的入厂验收,图中8.2正负0.04在公司现有的设备上根本无法直接检测,请各位高人帮忙支个招,想个简便方案出来进行检测。

补充内容 (2015-6-16 08:36):
这是一个压铸件,端面粗糙度本身就没有机加件好。

网友:
间接测量,计算公差带。

网友A:
做两个垫铁60*15*1.5,粗糙度0.8,垫在1.7的槽里,侧面用小角铁固定53.4的侧边,用百分表检尺。

网友B:
如果是我来测的话,做一个检具,弄出1.7宽的台阶,底面高出1.7的槽,这样不管以哪边为基准,都可以测了。与3楼思路一样,只不过只能做一块,这样好定位。

网友:
类似楼上的方法,批量大的话直接做个工装,用高度尺打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两个垫铁60*15*1.5,粗糙度0.8,垫在1.7的槽里,侧面用小角铁固定53.4的侧边,用百分表检尺。

如果你说的1.7的槽是指测量位置的槽的话,那么测量就可能不准。我们公司最开始测量的方法也是这种,基准问题暂且不说,现阶段与供应商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出现在这,每次供应商没的方法都是用的你所说的这种方法检测结果合格,但是到了公司后,无论是将台阶孔剖开然后用万工显测还是用三维扫描扫,结果都是8.2这个尺寸小了,不合格。

网友(点评):
供应商的检测方法没有与你们沟通吗?两方的检测方式与设备都不一样的话怎么加工都有误差的!

网友(点评):
与供应商沟通确认那个面为检测基准面,再用什么样的工装来检测,这样两方达成共识后检测方式与检测工装一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来测的话,做一个检具,弄出1.7宽的台阶,底面高出1.7的槽,这样不管以哪边为基准,都可以测了。与 ...

只一个1.7的槽的话存在问题吧,1.7这个槽本身是没有公差,如果按自由公差来计算,那公差范围就大了,装配到工装上零件肯定是会晃动的。而只要有一点晃动,误差就有十几道。根本无法判定是否合格。

网友(点评):
槽宽就有很多检验方法啦,这个简单。

网友(点评):
槽宽检测出来意义不大,只要装配时是间隙配合都存在误差问题,过盈配合的话,用一次废一套工装,凭入厂验收那几个女的,也根本无法装到位。

网友A:
先测量好直径5.1的孔深1.3的值,在平台上先放好两个垫铁60*15*1.5,垫在1.7的槽里,直径5.1的孔向上,侧面用小角铁固定53.4的侧边做为参考。在直径3.5的孔下支一小千斤,把5.1孔的上面找平,用百分表测5.1孔的上平面高为15+8.2+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好直径5.1的孔深1.3的值,在平台上先放好两个垫铁60*15*1.5,垫在1.7的槽里,直径5.1的孔向上,侧面用 ...

先不说装配问题,单单是测量1.3的值就存在问题,我在上面补充过,这是压铸件,平面粗糙度没有机加件好,一个零件不同的人来测,1.3的值都有可能差大了,更别说还要其它几个值来进行间接测量。

网友A:
两个平行垫铁,再加一个带台肩的量棒,小端直径3.5  -0.01/0.03,长10,大端直径5 +-0.05,长15,检测大端平面的高15+8.2+15,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平行垫铁,再加一个带台肩的量棒,小端直径3.5  -0.01/0.03,长10,大端直径5 +-0.05,长15,检测大端平 ...

你给的小端直径有问题,图上3.5孔的最小尺寸是3.48,你给的尺寸最大是3.49,过盈,不适用于做工装。如果设计是间隙配合,量棒会晃动,那还是不合理的。而且,检测时不要检测那么多的数据,数据越多,误差越大,检测错误的可能性也越大。

网友:
量棒晃?主要是台肩的平面到大端的平面15精准,测15+8.2+15?

网友(点评):
感觉有些想当然了。考虑过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没?

网友:
量棒的间隙可调整,为方便检测。谢谢。

网友(点评):
我当初设计过这样的量棒,结果加工出来不尽人意,台阶处加工平面度有问题,量棒两端面平行度也有问题。

网友:
量棒先车大端,再车台阶,精车端面,最后切断,则两平面的平行度会高一点。

网友:
压铸件出来机加工以前的尺寸能控制到0.04mm?有点疑问

网友(点评):
以我个人的看法,基本上不可能。但是谁让技术部是这么出的图呢。

网友:
方法:尺寸转换

网友:
个人愚见
1  做工装测量
2  要加工数据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