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设计,也是一次失败的设计

楼主(2015-06-15):
    一个很简单的钣金折弯问题,刚开始设计的虽然对导向轴的位置有疑问,但是自我没有深究(汗一个),,出来之后果然卡死了。
         后来经过简单修改,将图中的气缸移动到位置2后,虽然不卡了,但是气缸下压到接触钣金件(尺寸为1.2X30)后,可能还是由于钣金顶住上模头与导向轴之间的力作用,导致气缸无法收回,感觉还是卡死了,而且无法拆弯。
        现在修改方案:将两导向轴前移(但是不能移太前,否则会干涉上料)与气缸位置2的两侧,使两导向轴与气缸轴共线,导向轴仍为直径10。将气缸的缸径改为50,理论折算后出力为200公斤力。如果采取这种方案的话,下模头上的力貌似小于200公斤,因为我感觉它是一个杠杆的长臂。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各位在做类似的折弯,剪切是如何进行气缸的选型?难道就是理论计算?我想做一个带有显示力的手动压机,这样的话,任何拆弯,剪切就会有个参考,选气缸也就很容易了。

网友:
导向轴换成直线导轨,承受扭矩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导向可以加长啊, 用双直线轴承啊

网友A:
你这方案不妥
1.用气缸提供的出力并不稳定,相当于一个爆发力,而钣金折弯需要一个稳定持续的力;
2.折弯或者你图中所示的卷圆会有个侧向力,正是这个侧向力使之退回时出现所谓的“卡”
3.通常折弯或者切断都会有个脱料板,以保证折弯过程中产品变形的稳定性,并帮助上模退回,你这里没有设计。折弯过程可能出点上冲头将产品击飞;

网友:
加长导套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案不妥
1.用气缸提供的出力并不稳定,相当于一个爆发力,而钣金折弯需要一个稳定持续的力;
2.折弯或 ...

多谢大侠指点,这个地方我再想想。

网友:
1如果你选用滑轨的话,像目前这种结果是不会出现卡死现象的
2因为你用的是直线轴承,气缸却安装在外面一个位置,导致会有一个力臂的受力问题,尽量直线轴承选用双轴承,整体导向性比单轴承稳定;你可以考虑把气缸放在俩导柱中间,这样肯定不会卡死
3你确定气缸能对钣金很稳定的进行弯折吗?要不要考虑用旋转的结构进行去做这个动作!

网友:
学习一下,诸位前辈有和气缸相关的结构吗?

网友:
1.你选择的气缸的活塞杆的推出的力(是理论计算的力),实际使用要*0.85或更小的系数;确保没有问题;如果你折弯需要1000N的力,你选型的气缸推出的力至少要大于5倍以上,防止气缸损伤,另外气缸对侧向力(径向力要求很高,一般负载很低,特别活塞杆伸出过长)。

2.另外,卡死有两种情况,一是2*10的导轴和活塞杆之间产生侧向力会卡死;这点你己提到,并给出解决方案;二是气缸活塞杆和气缸直线轴承之间产生的侧向力也会卡死,因为气缸是固定的,活塞杆伸出后会变形,这点也要审重考虑!!!

建议:
1.选择更匹配的气缸,重点考虑力,气缸伸出杆伸出的长度和直径;特别看一下选 型手册,侧向力的负载;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B:
市场上大把的气动台式微型冲床才千把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大把的气动台式微型冲床才千把块

噢噢,这样正好,我就不用做了,直接买。谢谢!

网友C:
63的气缸出力才2000N不到。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缸径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的气缸出力才2000N不到。

我昨天用40的气缸试过了,比较免强才将钣金件拆弯,目前打算用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缸径选小了?

25的缸径确实太小了,我打算用50的,昨天用40的缸径试过,很勉强才折弯。

网友D:
你这个前面气缸会对后面导向轴形成一个力臂,结构内整体有旋转的趋势,会导致导向轴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前面气缸会对后面导向轴形成一个力臂,结构内整体有旋转的趋势,会导致导向轴卡死。

是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我打算三个点做成一条线。

网友:
这种属于哪种设计?气缸?钣金用?隔行如隔山,完全看不懂

网友:
就折成U型的吗?钢管的弯管器见过没?为什么一定得做成气缸冲压一样

网友:
导向轴安装只能固定一头,你这样上下都固定,加工精度保证不到的话,你的导向轴就不是垂直的,气缸遇到侧向力当然卡死

网友E:
建议改用台式小型冲床!

网友:
借鉴一下你的经验,非常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改用台式小型冲床!

好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