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上,行程开关为什么要装3个挡块?

楼主(2015-06-15):
今天在给机床安装行程开关的时候,看见图纸上面要装3个行程开关的挡块(图纸上标的不是很清楚,只是标了要满足600mm的行程,没有给出具体位置),直没搞明白为什么要装3个行程挡块,所以贴出来求教大家(本人刚进公司不久,还处于菜鸟阶段,我师傅因为工伤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来了,现在公司就我一个人装这个,问车间主任,他也不是很懂)。下面有图。
1.从正面看(图片可能不是很清楚,请见谅)

2.从上图右边看

3.行程开关(有2个触点)

网友A:
就1个怕失灵,出事故。2个都失灵的情况就很少了。

网友:
定最大行程的。

网友:
正负限位 原点

网友:
应该是一个原点,另外2个正负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1个怕失灵,出事故。2个都失灵的情况就很少了。

同在右侧的2个行程挡块距离是不同的,应该不是怕失灵(要不然距离是会放相同的)

网友(点评):
一个是原点,一个是限位,这个是一定要错开的。也有只用两个限位的。回原点的速度很低很低,得提前减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1个怕失灵,出事故。2个都失灵的情况就很少了。

不是这样的!这种多为增量编码器,开机需要回零的,机床不知道零点在哪,回零速度快,快到的时候需要碰触这个接近开关减速到F500左右再碰触零点开关,回零到位,机床停止!这就是两个触点了,一般开机超程只会碰到零点多一点,机械坐标显示正值(正常都是负的),这时候就软超程报警了,按复位就可以消除报警,往负方向开一点即可,还有些情况是可能硬超程的,比如机械故障,电路信号故障或者操作不当,就可能冲出超程零点很多,当然不可能让你把工作台开掉吧???!!!就有了硬限位触点,碰上这,床子就断强电了,大的龙门机,液压也就停了,伺服直接断电,就动不了了,也是对电器发生不可靠情况的绝对保护,这是就需要按下超程解除上电后,有液压的启动液压系统,稍后再往负方向开即可。。。。

网友(点评):
学习了,讲的很详细。

网友:
老大 碰块不是这么装的
一般是安装在铝型材上  那个比较直观   碰撞块是装在这个上面

网友: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这种多为增量编码器,开机需要回零的,机床不知道零点在哪,回零速度快,快到的时候需要碰触 ...

系统问题吧,编辑的时候没有,提交了就有了,你问问老鹰

网友:
这种一般问电工就清楚。

网友(2015-10-24):
保护开关的。过度会损坏电子开关

网友(2016-11-14):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这种多为增量编码器,开机需要回零的,机床不知道零点在哪,回零速度快,快到的时候需要碰触 ...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在右侧的2个行程挡块距离是不同的,应该不是怕失灵(要不然距离是会放相同的)

还有一种复位方式就是二次复位,首次复位超过限位开关一点行程,然后再低速反向寻找限位开关(复位点)。

网友(2017-07-25):
一般有的后面还有限位开关 还有自动断电开关,急停开关,这个就是安全和损失,一般要是失灵没人还好,要是有人在就打到人就是人命,等着赔钱吧

网友:
正负最大直,还有一个回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