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操作能使所有形状和磨耗变成零?

楼主(2015-06-15):
今天早晨一数控车(FANUC系统)走刀异常,查看下是刀补值变成零了(形状和磨耗都变成零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不小心”碰的,
请教:1什么操作能使所有形状和磨耗变成零?2.怎样保护形状值不被“不小心”修改?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要是自己用一台床子,走之后用机床钥匙锁,谁也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自己用一台床子,走之后用机床钥匙锁,谁也改不了了

那台好像没有钥匙

网友:
这个很简单,做一个宏程序运行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清空所有刀补,宏程序会挺复杂吧?

网友(点评):
清空所有刀补,宏程序会挺复杂吧?

网友(点评):
清空所有刀补,宏程序会挺复杂吧?

网友B:
肯定不是不小心,应该是误操作.因为刀补数值设置都需要按输入键来进行确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不小心,应该是误操作.因为刀补数值设置都需要按输入键来进行确认的

应该不是一个一个清空的,而是一次全部清空的,大侠知道什么操作能实现“一次全部清空的”吗?

网友C:
设置密码,修改有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密码,修改有权限

大侠,怎么设置密码和权限?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X轴刀补变量号  2000+
X轴偏置变量号  2700+
Z轴刀补变量号  2100+
Z轴偏置变量号  2800+

程序如下:

#1=1
#2=2000                1号刀补X轴对应的变量号(2000),#2改成2100就是清空刀具偏置的数据
#3=64                    早期FANUC只有最大64位刀补,你的系统刀补数量最大是多大就设定多少。
WH[#1LE#3]DO1
#2=#2+1
#1=#1+1
#[#2]=#0
END1
M30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回复,我不是想对他们清零,我是想问什么操作能,我认为有人使坏了,但不会用这么复杂的方法

网友:
别人写一个这样的程序放在系统里面,运行一下,30秒不到就给你全部清零了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的人水平比较洼

网友(点评):
洼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洼就是低的意思

网友D:
在mdi模式下,一个T00指令就行了,没用过这系统,希望楼主试验后,给个结果

网友(点评):
我争取试试看,争取给个结果

网友(点评):
T00估计也不能清空所有道具偏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mdi模式下,一个T00指令就行了,没用过这系统,希望楼主试验后,给个结果

试“T00”了,不好使,好像选了“0”刀,而且语句执行似乎异常(别的语句,如M04 S20;一执行MDI,语句就没了,而T00;执行MDI后语句还在,似乎没执行或执行了没结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T00”了,不好使,好像选了“0”刀,而且语句执行似乎异常(别的语句,如M04 S20;一执行MDI,语句就 ...

本来想上传说明书图片的,可手机上传不了图片,以下是度娘来的内容:
1、首先确定X、Z向的刀补值是否为零,如果不为零,必须把所有刀具号的刀补值清零;2、使刀具中的偏置号为00(如T0100,T0300),并将其中的刀偏值执行(方法:在 T0100 状态下执
行一个移动代码或执行机械回零,回到机械零点自动清除刀偏值);

…………
……
把关键的复制过来了,楼主自己再琢磨琢磨,这个操作我也不是很清楚了,有好几年没执行过机械回零和刀补清零的操作了!

网友:
刀补页面,  扩展键 ,,,操作,  清除,             后出的系统 可以设置,会问是否确认。     可以把刀补导到CF卡中,意外清除后,可以导回去。就和导程序一样

网友:
有的车床重新对刀磨耗就自动为0     或者直接在磨耗或者形状里直接输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