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螺纹孔会先紧后松呢?

楼主(2015-06-15):
一攻丝,工件材料40Cr,卧式加工中心,M10×1.25,进口涂层丝锥,刀具寿命约700件,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刚开始加工时通规较紧,很费劲才能拧进去,然后越干越松,大约100件过后就基本不紧了,再后来越来越松快,基本一直到丝锥寿命结束都挺松快,不是个别丝锥这样,只要材料加工性能正常,基本所有丝锥都这样,
请教,为什么螺纹孔会先紧后松呢?

网友:
俺是外行,俺觉得是在丝锥某些位置出现了积削瘤

网友(点评):
不是个别丝锥这样,而积屑瘤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我觉得不能是积屑瘤

网友A:
下图为丝锥的图片,分切削部分(一般约有5P长)

当丝锥开始与工件接触时,丝锥的切削部分开始不断地切削工件,随着切削的深入,参加切削的切削刃数量连续增加直到所有的切削刃全部投入切削,这时丝锥所受的扭矩在极短的时间内急剧增大;当切削部分全部进入到工件时,丝锥的校准部分开始进人工件,由于其主要起到导向和校准的作用,几乎不参加切削,故切削载荷几乎不再增加,而是稳定在某一个值,并有稍许波动,钝化后的丝锥与未钝化的丝锥相比承受的扭矩波动要小得多,这说明钝化后丝锥攻丝时所受的载荷相对平稳,对丝锥和工件冲击小。也就是说攻丝载荷越平稳,攻出的螺纹越标准(出现楼主提出的刚开始加工时通规较紧,很费劲才能拧进去现象
分析其原因为:一方面丝锥经过钝化可以有效地去除丝锥切削刃口以及前、后刀面经刃磨后留下的毛刺和划痕等微观缺陷,进而提高了其切削性能;使攻丝过程相对平稳。
由于钝化半径较大时前、后刀面与工件的摩擦加大,使扭矩变得相对较大,直到刀具的损坏。出现楼主提出的很费劲才能拧进去,然后越干越松,大约100件过后就基本不紧了,再后来越来越松快,基本一直到丝锥寿命结束都挺松快所以,切削刀具存在最佳的刃口钝圆半径。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绝对有实力。LZ在第二行里有一点,提到了通规,请留意。

网友:
解释 很好,这就是刀具新旧所受力不同而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为丝锥的图片,分切削部分(一般约有5P长)

当丝锥开始与工件接触时,丝锥的切削部分开始不断地切削 ...

感谢大侠热心回复,大侠的钝化后牙型更准挺有道理,

最后一段话没看懂“由于钝化半径较大时前、后刀面与工件的摩擦加大,使扭矩变得相对较大,直到刀具的损坏。(出现楼主提出的很费劲才能拧进去,然后越干越松,大约100件过后就基本不紧了,再后来越来越松快,基本一直到丝锥寿命结束都挺松快)所以,切削刀具存在最佳的刃口钝圆半径。”,其实后来螺纹一直较松快,直致报废(粗糙度不好)

楼主:
有大侠有不同意见吗?

网友:
刃口变钝对螺纹尺寸有什么影响?变大的?

网友:
找个机加100件以后的丝锥,手动攻一个丝,然后用通规试试,看看是否又变紧了?

那么就应该是。。。。(四个字)的原因,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