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公差标注正确吗

楼主(2015-06-15):
补充内容 (2015-6-17 20:32):
这其实只是个刀具的刀头,直接切割的

网友:
+0.60 +0.50会显得比较规范。。。

网友:
加加减减都可以的

网友A:
单就标注来说完全没问题,但在加工时工人容易搞错。最好标11.5       +0.10/0

网友(点评):
意义不同。

网友:
这样标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就标注来说完全没问题,但在加工时工人容易搞错。最好标11.5       +0.10/0

恩,标11.5比较明确,今天就是因为这个造成万元的损失,另外就是想知道基本偏差是否有一定的范围

网友(点评):
意义不同。名义尺寸,是11,不是11.5。 公差带的宽度,虽然一样,但是公差带的位置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就标注来说完全没问题,但在加工时工人容易搞错。最好标11.5       +0.10/0

这种标注完全没问题的,你要是把基础尺寸改成11.5,可能会影响零件本身或与之相关装配的零部件的加工

网友(点评):
当然,满足设备功能是第一的,优秀的设计师会考虑到加工的便利性

网友:
容易搞错

网友:
一不小心加工到11.2或11.3时就来不及了。还标基本尺寸为11.5稳点,好让工人留余量

网友:
楼主标注,完全没有问题。
名义尺寸(公称尺寸、基本尺寸、设计尺寸)不能改动。

网友:
如果是单一标这个尺寸的话,这样标注也是ok的。如果另外一个配合尺寸的基本尺寸是11的话,这个尺寸就必须这样表。

网友:
公差,不仅是公差带的宽度,还有公差带的位置。
0.5,还是0.50,甚至0.500,这取决于精度和标准化的规定,不是谁好谁不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标注完全没问题的,你要是把基础尺寸改成11.5,可能会影响零件本身或与之相关装配的零部件的加工

正解。

网友:
这个公差标注是可以的,最好标注为直径12   -0.4/-0.5。可以吗?

网友:
   轴类尺寸和孔的尺寸都是有国标的。我们曾经也这样标注过,但老工程师说我们不按照标注标注,骂了我们一顿。既然考虑到公差,就牵涉到装配配合。公差的标注依据设计时的配合要求。

网友(点评):
1.尺寸(设计尺寸、基本尺寸、公称尺寸、名义尺寸),要尽可能选用优选数,按第一系列、第二系列......次序,除非你有特殊需要。 2.公差与配合,尽量按标准选取。除非你有特殊需要。

网友(点评):
楼主的示例,仅仅作为标注,是可以的。但是,11不是优选数。公差也不是标准公差。

网友(点评):
譬如螺纹,11附近,有M10、M12、M16,但是少见M9、M11、M11.5、M13。除非特殊情况,不应选用。虽然也造得出来。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加工工艺也会决定你的公差标注。

网友(点评):
切削、铸造、锻造、焊接、塑料制品......有不同的标准。

网友:
光是这种标法是没问题。
改成11.5(+0.1/0)这种说法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理论尺寸不能随便更改。

网友:
标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一看公差就是自己想出来的

网友:
轴标负差,孔标正差好一点,工人加工的时候首先看的是基本尺寸,先往基本尺寸上靠近,然后再调整加工公差,如楼主所标的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工人加工的时候要先计算,然后判断要加工到多大尺寸,然后在调整至公差,这样很容易出错

网友:
楼主你还是要看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关于配合的章节,一个是偏差,一个是公差。
偏差是只轴和孔配合时候,松配合和紧配合零位尺寸的位置在哪里。公差是只零件在单独加工的时候最大尺寸和最小尺寸之间的范围。

网友:
这样标注正确的

网友:
单标注是没问题,就是公差带是否符合设计。

网友:
看起来好别扭

网友:
单看标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