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出机床里的数控程序?

楼主(2015-06-15):
刚开始学习数控机床,用软件模拟的和数控机床面板一样。

手工输入程序零件也能加工。程序结束了。想再次编辑下,结果检索不到了。。。什么情况?

网友:
手动输入就是一次性的吧

网友A:
FANUC 手动输入程序有2种方式:MDI模式,是一次性的,只能输入10行,运行完就没了,第二种  EDIT模式,先输入程序号,然后手动输入程序,自动保存的。至于如何调出机床里面的程序:你在EDIT 模式下输入程序号,然后按  “下向的那个箭头按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UC 手动输入程序有2种方式:MDI模式,是一次性的,只能输入10行,运行完就没了,第二种  EDIT模式,先输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