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中关于零部件拖动旋转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拖动图中的杆不会转动,必须拖动与杆连接的那个零件才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配合没设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没设定好吧

现在是拖动连杆,万向联轴器只能绕一个轴旋转,
约束是用的同心和重合各用2次,约束应该是没问题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B:
那个杆是第一个放的吧?右键看看是不是被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杆是第一个放的吧?右键看看是不是被固定了?

杆是最后放的,最上面那个零件是最先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杆是最后放的,最上面那个零件是最先放的

你这个装配体,只要有一个零件固定,你的传动杆就转不动。因为你要转杆,万向节也必须跟着转。
但是装配体零件都不固定,似乎也不行,整体约束不够。
所以你要绘制个类似于轴承的东东。将轴承固定,其他的装在这个轴承上,……现实情况也是这样的啊,万向节是坐在轴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装配体,只要有一个零件固定,你的传动杆就转不动。因为你要转杆,万向节也必须跟着转。
但是装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