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请教

楼主(2015-06-15):
请问视频里9分到9分30秒这段时间里取方面面盒的那个翻转机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像是定制的真空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定制的真空吸盘

吸盘我知道,我是说那个翻转机构的简图是什么样的

网友:
就是180度翻转

网友(点评):
一个平板,二个工位。180度翻转

网友B:
之前有人发过类似帖子 我也学习了 不错 一分钟运动80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人发过类似帖子 我也学习了 不错 一分钟运动80下没问题

这个看着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人发过类似帖子 我也学习了 不错 一分钟运动80下没问题

学习了,谢谢,但我觉得那种取料方式跟您这种应该有点区别吧,视频上好像用连杆完成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