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加工316不锈钢M1.2小牙的详细加工参数

楼主(2015-06-15):
如题,1.工件材质为粉未冶金316不锈钢,成牙方式为挤牙,底孔直径1.12,可丝稚一碰到工件就断,请高手指教是何原因,并提供解决方案,如底孔大小,挤牙时的转速进给各为多少等等,谢谢!

网友A:
1.2都敢用机床?用手都很容易断的,底孔必须钻好,不能有硬化层,钻头要磨锋利了钻,攻丝要用极压含硫切削液。

网友B:
没干过,你用柔性攻丝卡头,试试

网友C:
不用机床手攻更是死路一条。
攻牙这么小的不锈钢,一是不能用一般钻攻中心,能胜任的品牌不超过3个。最稳定的是谁你应该知道。
二是冷却润滑介质要优选,水溶性的基本不能用。
三是个人以前的经验切削回避挤压要寿命长些。而且用大品牌的
最主要还要检查你的粉末冶金材料的性能不能切削性太差。因为这类材料差异也明显。你是做苹果那个充电插口?

网友D:
换我的丝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都敢用机床?用手都很容易断的,底孔必须钻好,不能有硬化层,钻头要磨锋利了钻,攻丝要用极压含硫切削液 ...

谢谢!你所说的底孔要钻好,不能有硬化层非常正确!攻丝要用极压含硫切削液也非常有见解!不过,小牙一定要机床的,稳定性好,定向性好,扭力恒定均匀,如用手攻,基本是不太可能

网友E:
一定要用机器功牙的,稳定性好。当然丝锥性能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我的丝锥试试

您的丝稚是何品牌?能提供相应加工参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用机器功牙的,稳定性好。当然丝锥性能也很重要

是的,非常赞同,请问您加工此类牙时的转速与进给是如何设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机床手攻更是死路一条。
攻牙这么小的不锈钢,一是不能用一般钻攻中心,能胜任的品牌不超过3个。最稳定 ...

一看您的回复就知道您技术精湛,经验丰富.
1.不锈钢发粘,密度高,传热差,所以润滑冷却是一定要优选的,不知您有何推荐?
2.我也怀凝材质本身的问题,作为冶金件,其冶金技术对冶金产品的品质有很大影响,如其各元素分子排列无序,各点硬度不均等
3.至于您所讲的"切削回避挤牙",我不没能准确领会您的见解,能详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用切削丝锥不用挤压丝锥,俺也解释不了。因为俺的理论好像也是挤压寿命长。问题是俺干过这类零件的实际结果就是切削的好使。而且仅仅限于这类小孔。不一样的是俺的材料为冷锻的304

网友(点评):
另外拼音问题,原话本来想说“切削会比挤压更好”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干过,你用柔性攻丝卡头,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看您的回复就知道您技术精湛,经验丰富.
1.不锈钢发粘,密度高,传热差,所以润滑冷却是一定要优选的,不知 ...

谢谢!您所讲的情况我也经常碰到,只不过是在加工牙径较大的牙时,也是304材质,挤牙挤不动,切削丝攻反而更易加工.那么请教您在使用M1.2切削丝攻攻牙时具体的转速进给是如何设定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非常赞同,请问您加工此类牙时的转速与进给是如何设定的呢?

我没有在数控设备上攻此类螺纹,都是在攻牙机上使用,数控加工中心攻这么小的牙,个人呢觉得不可靠

网友(2018-10-10):
引用 楼主:
您的丝稚是何品牌?能提供相应加工参数吗?谢谢

日本田野井品牌 如果你用量大  我们可以提供试用  我电话13564797204

网友(2021-12-07):
必须要精密的攻牙动力头,我们加工过M1,M1.5,材料是是6061铝,用的宾德攻牙动力头,首先是夹头嗦嘴跳动在5U内,才可能联系攻细牙不断刀,还有楼上哥们说的含硫切削液,刀具用好的,底孔一定要定位准确,误差超过1丝级,基本断刀,不过精密的宾德攻牙动力头是前提

网友:
这个很有代表性 我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