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中的辅助线用什么类型的线?

楼主(2015-06-15):
CAD标注中的辅助线用什么类型的线?

网友:
构造线用点划线,工件一类的虚拟位置用双点划线标示

网友:
你可以用点划线作为辅助线。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多数是双点划线。

网友(点评):
点划线慎用,容易误导理解为对称线。

网友:
我感觉用细实线就可以,颜色区别于其他的线型,用点划线不太好,原因如楼上所说。

网友:
多数是用点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