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精度问题,是用气缸还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5-06-16):
如题,一条全伺服的线体,需要定位气缸在不同位置自动精确定位,精度要在0.1mm以内,以往的普通气缸不能多位置准确定位,我查看了资料,似乎伺服电动缸可以实现,但造价太高。有没有一种定位精度较高,且便于自动控制的多位置气缸。

我在网上看到了下图的伺服气缸,好像是smc的,不知造价几何,应该是我需要的结构,也可以不需要两边的导柱机构,毕竟定位需要不同形式。

网友:
碰到伺服两字的都不会便宜

网友:
国产找,相对便宜不少

网友:
便宜的话自己搭一个吧

网友A:
伺服气缸这个名词我是没有听说过的,电缸是可以做到精确伸出到不同位置。
要看楼主索要的不同位置是不是固定不变,还是随时变动。固定不变的话,可以多个气缸组合,当然不同位置太多成本反而不比电缸低。位置随时变动,就直接用电缸了。
至于楼主图片里面的是实实在在的电缸。气缸本来就是用来在定位简单精度不高的场合替代伺服模组,节省成本。要多位置精确定位你还是死了用气缸的心吧。

网友(点评):
在缸杆多放几个磁环,就像 磁栅尺 原理一样,那就成了伺服汽缸了...

网友(点评):
装配工大侠,你实践用过?还是想的?控制精度如何?

网友(点评):
苏州装配工,你这是有点信口开河了,气体本身是可压缩,你在气缸行程中的某一个位置停下来(且不谈怎么停下来,停下来的位置精确度如何),活塞前后都是气体,你是如何保证活塞就在这个位置不动了呢。

网友(点评):
错了 错了...把可读汽缸和伺服汽缸原理弄混了,信口开河,误导大家了...致歉,致歉...

网友B:
亚德客有一种二个位置的气缸

网友(点评):
精度不知道

网友C:
SMC的有可调行程的气缸,通过上面的调节板调节,类似硬限位,带导杆。也有双行程的,定位精度不太清楚!他家的电缸比较贵,大概6K左右,我们这台设备就用他家的电缸。

网友(点评):
电缸一套4K可以了,当然看你行程,还有是皮带还是用的丝杆的电杆,SMC和IAI都有

网友(点评):
SMC的电缸是赶不上IAI的

网友D:
学习了,卖糕大侠经验丰富也有卡壳的时候,机械真是一辈子也学不完啊,时代在进步,技术在进步,人不进步就是退步

网友:
淘宝上有高仿的,但是可靠性不知道,价格便宜不少,精度、尺寸与SMC一样

网友:
伺服气缸也是通过空气压力来实现定位的,理论上很难做到这么高精度。是不是一定要气动来实现?不是的话,用电机+丝杆模式或直接买电动滑台,控制简单,精度也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气缸这个名词我是没有听说过的,电缸是可以做到精确伸出到不同位置。
要看楼主索要的不同位置是不是固 ...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我就是想问在我这个需求下有没有不用伺服电缸的办法,因为那玩意太贵了(对了,位置不是固定的,根据产品来定,谁知道客户以后出什么规格的尺寸)

网友(点评):
你可以参考一下直线步进电机,可以实现转动转换直线运动,应该可以达到你的定位要求,成本上比电缸低

网友(点评):
带丝杆电机,一套600-800可以了,含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德客有一种二个位置的气缸

已经问过亚德客的销售经理,精度无法满足。

网友:
SMC有行程可调气缸,结构就是双杠气缸,一端的杆端有可调限位块,还有三位气缸,就是两个行程不同的气缸串联来形成三个位置。活塞环上的磁环是用来让接近开关动作的,如果要伺服气缸那么活塞杆那里是有机械反馈杆的,带动喷嘴挡板阀,伺服气缸结构复杂行程缸径有限,楼主还是老老实实地用步进电机加滚珠丝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卖糕大侠经验丰富也有卡壳的时候,机械真是一辈子也学不完啊,时代在进步,技术在进步,人不进步就 ...

过奖了,我也只是一般的设计人员。

网友:
用电机试试

网友:
普通磁性气缸加短行程伺服加光栅尺

网友:
气缸+杠杆+螺杆调整。

网友:
定位精度高,用气缸多位置很难啊,如果位置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设计一个气路来控制

网友:
SMC的气动滑台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气体有可压缩性,一般的情况精度不会太高,除非有特殊结构,要保证精度 还是用电机 加丝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我就是想问在我这个需求下有没有不用伺服电缸的办法,因为那玩意太贵了(对了,位置 ...

用模组不也是可以的吗?

网友:
带磁环汽缸,可以实现定位

网友(点评):
你用过?磁环只是给磁性开关信号的。

网友:
不一定非得进口

网友:
电缸应该可以满足精度要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我就是想问在我这个需求下有没有不用伺服电缸的办法,因为那玩意太贵了(对了,位置 ...

长知识了,第一次听说直线步进电机

网友:
还是伺服或者机械结构吧

网友:
优选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东西就是电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我就是想问在我这个需求下有没有不用伺服电缸的办法,因为那玩意太贵了(对了,位置 ...

一个“位置不固定”限制,多位气缸也难以实现吧

不知这样可否,一个工作气钢,由多个档位气缸(安装位置可调)来完成这个功能呢。

网友E:
多位气缸的位置精度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的。   看需要几个点的位置   如果比较多  还是放弃气缸吧 。   步进+丝杠。   楼上说的这种方式 我以前有用过的,能实现,就是调试的时候比较累。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位气缸的位置精度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的。   看需要几个点的位置   如果比较多  还是放弃气缸吧 。   步进 ...

我看了hiwin的线性致动器,能够满足需要,只是不知道贵不贵。需要自配电机。自己配步进电机的话,怎么读数呢?不懂电气,不知道如何控制伸出长度。

网友:
你要求的精度,必须用气缸吗,感觉换成丝杠或齿轮齿条更好一点,伺服的气缸本来就很贵,而且,气体有弹性,更不好做到精确定位。

网友:
SMC最新产品有一款自适应气缸,可以适合不同位置的需要~

网友:
直接买伺服电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C的有可调行程的气缸,通过上面的调节板调节,类似硬限位,带导杆。也有双行程的,定位精度不太清楚!他家 ...

IAI 怎么样?我们在SMC的替代品,比如toyo的咋样?

网友:
描述的有点乱

网友:
气缸定位不准。

网友:
气缸泄漏很正常,很容易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定位不准确了,想要准确感觉还是机械式的比较牢靠

网友:
设置感应器 也不知道您这在哪方面用 我们设备就有您图片这个系统  利用感应器来控制下降和移动距离。

网友:
找国产的,价格比SMC便宜很多,至于质量就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关于气缸的知识我是比较若的,进来学习下

网友:
气动气缸定位不准的,气体是可压缩的,这种情况要么用电动缸,要么就用步进电机+丝杆

网友:
如果自己搭一个,用气缸 只要一边的导柱会怎么样

网友F:
如果水平到一定深度的化,气缸和别的机构组合肯定能实现这样精度的要求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F:
如果水平到一定深度的化,气缸和别的机构组合肯定能实现这样精度的要求

你的意思是,有技术没约束~

网友:
气缸根本无法做到多点停止,并且精度在0.1mm。 自己买丝杠,导轨,电机搭一个吧,其实0.1mm用步进已经够了,价格算起来因为会比SMC省很多,另外SMC在电缸方面是比不上很多其他厂家的。毕竟做气动元件出身的。

网友(2017-02-24):
单独靠气动是无法精确定位的,必须有死定位才行

网友:
必须要用汽缸吗,用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加驱动器上位机价格就是高了,位置控制应该还要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