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hell extension server已停止工作

楼主(2015-06-16):
如题,每次打开都会弹出此错误,求有搞定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Shell也用于泛指所有为用户提供操作界面的程序,也就是程序和用户交互的层面。因此与之相对的是程序内核(英语:Core),内核不提供和用户的交互功能。
 Shell这个词是来自于操作系统(内核)与用户界面的外层界面。通常将Shell分为两类:命令行与图形界面。命令行壳层提供一个命令行界面(CLI);而图形壳层提供一个图形用户界面(GUI)。所谓“外壳”就是给可执行的文件加上一个外壳。用户执行的实际上是这个外壳的程序。
软件的外壳程序服务器随意扩展服务停止工作。原因有多种,有安全软件问题,还有软件冲突,格式冲突。所以楼主要说清楚当时或之前的你在作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