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成本和便捷性问题

楼主(2015-06-16):
大侠们,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块厚度10mm的钢板,材料是Q235,要在上面加工一些M4的螺纹孔。安装所需深度6mm,从加工便捷性和加工成本考虑是不是直接打穿好一点?(打穿不打穿不影响外观和使用)谢谢!

网友:
螺纹有效深度6,底孔深8,不差那2mm,我以为打穿更好。

网友(点评):
打穿的话,不需要控制钻底孔深度,方便快捷。通孔,无论钻孔,还是攻丝,都优于盲孔。

网友:
对外观要求不高,觉得是可以打穿的。

网友:
做通孔,便于攻丝,好。

网友:
我觉得看你打算怎么攻牙了。
手攻的话肯定通孔方便。
加工中心攻的话还是闷孔方便,孔内可以加满油(通孔油会漏掉),螺旋槽丝锥轻松搞定。而且闷孔的话反面也没毛刺,省了打磨。

网友:
盲孔的话断锥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