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加工,通规不过,多回几次改变的是什么?

楼主(2015-06-16):
我们以通规能过,止规能止作为接受标准。供应商做的通规通不过,他们就来归多钻几遍,现在东西拿来装上螺钉后会晃动。我看好像是螺纹成X形了,两头大中间细。但是这样螺纹规检测不出来吗?止规几乎全进去才能止住。通规不过是表示中径太大了吗?那为什么做大点又通得过了?

网友:
不仅是中径,大径小径齿形角都会影响。

网友:
通规不过是表示螺纹尺寸小了,换把新丝锥就行了吧?

网友A:
我猜这样用丝攻多钻几次后,就是算没有破坏齿形,螺纹中径也会偏大。
直接导致止规不止(止规如果有2牙不止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螺纹不合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这样用丝攻多钻几次后,就是算没有破坏齿形,螺纹中径也会偏大。
直接导致止规不止(止规如果有2牙不止 ...

上一次来货通规通不过,但螺钉拧紧去也特别松怎么回事

网友B:
1.”他们就来归多钻几遍,“是什么意思?

2.“”止规几乎全进去才能止住。“怎么能这样判断呢,这明显不合格

3.“””通规不过是表示中径太大了吗?“”你是外螺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一次来货通规通不过,但螺钉拧紧去也特别松怎么回事

这里原因会不会是这样:
1.使用的通止规是否正确,比如用6G的通规去见6H的螺纹。
2.使用螺栓和内螺纹的配合是否合理。比如用6G的内螺纹配6g的外螺纹,间隙本来就很大,螺栓自然是能通过。
3.使用的螺栓是否合格,有些厂家做的螺栓中径,大径,小径会比标准要小。
4.哪怕是配合合理,螺栓合格,螺栓中经一般还是比通规小,所以螺栓能通过并不能说明什么。用螺栓作为检验标准风险很大。
可能有说错,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他们就来归多钻几遍,“是什么意思?

2.“”止规几乎全进去才能止住。“怎么能这样判断呢,这明显不 ...

是内螺纹。通规不过,但螺钉很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原因会不会是这样:
1.使用的通止规是否正确,比如用6G的通规去见6H的螺纹。
2.使用螺栓和内螺纹的 ...

如果是公差那么点的话不会有我说的晃动那么大间隙的

网友:
通规不通是第几牙开始不通的。
先要把自己的情况描述清楚了,不然只能靠猜了。

网友:
再次强调,拿螺栓这个东西在当检具是不行的。
螺栓松不松,晃动大不大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