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非压强)传感器的受力保护设计,求教

楼主(2015-06-16):
        手上正进行一个试验装置的设计,按要求要在装置上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测量金属压杆的压力大小,设计要求能测0--200kgf,查找了一些传感器的资料,发现此类传感器的测量位移都没有给出来数据,问经销商说大概只有0.2mm,本来想着设计个限位装置,当传感器受力压缩到相当于最大额定压力时的压缩量时就可以挡住压杆继续运动,但现在这个0.2mm也太小了点,稍微大一点又触碰不到压杆,测不出数值。
     请问哪位高手有使用过这类传感器的,介绍一下此类传感器如何进行受力保护?

网友:
1
传感器一般都有过载保护,是量程的两倍或一半。
2
只要性能允许,可以选量程更大的传感器,其可承受的最大力也更大。
3
也许你需要设计成不同规格的实验装置。每种规格的测量范围不一样。

网友:
我做过几个称重传感器的小东西,在正常用的时候没有过载保护,在搬用的时候设置一个螺杆,用上下两个螺母锁紧。
我也设计过一个使用的时候用细牙螺纹调整保护的装置,但是调试的时候老板嫌麻烦给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