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没有好的方法保证推车走直线?

楼主(2015-06-16):
      各位大神,我们想做一台可以推着走的开槽机,主要用于水泥地的开槽,尽量要保证开槽机走直线,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设计能实现推车走直线?车轮该怎样布置较好?谢谢!

网友A:
轮子越多越容易走直线,哈哈

网友B:
不知道你见过火焰切割的轨道没有,两根角钢就搞定了就是轮子要改造~

网友C:
转向轮加锁定,应该可以吧

网友:
呵呵,还好不是在墙上挖线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越多越容易走直线,哈哈

轮子多了是不是转弯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见过火焰切割的轨道没有,两根角钢就搞定了就是轮子要改造~

没有诶,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轮加锁定,应该可以吧

锁定结构 好做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做切割水泥路面的那个切割机?如果真在水泥路面上铺设导轨再切割也繁琐

网友:
可以参考汽车轮子,两个倾角。楼上说的轨道之类不易实现,属于简单问题复杂化,谁没事切割水泥地加个轨道,由于震动等原因这个轨道会跑偏,火焰切割那个轨道不存在震动的。

网友:
一般架个临时轨道

网友:
找几个模特走猫步在前面拉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