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在哪?请教

楼主(2015-06-16):
首先我想知道步进电机的失步是怎么理解,如果可以的话请用数据更直观的说明一下,然后就是和伺服电机的主要区别在哪?尤其是在工业应用上的区别?

网友A:
我觉得差不多吧伺服电机就多了个编码器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差不多吧伺服电机就多了个编码器反馈

你把工业想的那么简单吗?、

网友(点评):
你想的有多复杂....

网友:
高速高精度的地方是伺服吧

网友B:
一个基本开环 一个闭环 一个机械特性软 一个机械特性硬  一个精度较高一个精度很高  一个价格较便宜 一个价格较贵

网友C:
伺服电机能保证位置的绝对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能保证位置的绝对精确

能说说步进的是 失步究竟是什么?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基本开环 一个闭环 一个机械特性软 一个机械特性硬  一个精度较高一个精度很高  一个价格较便宜 一个价 ...

能说说失步是怎么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