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轴承合金ZSnSb8Cu4做双金属轴承,请教

楼主(2015-06-16):
钢套内铸ZSnSb8Cu4铸这种轴承合金,单件加工,请做过的大侠指教一下工艺

网友A:
在浙江和江苏有几家专门做这种的,他们叫84铜。磨床的动静压主轴轴承就用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巴氏合金正在试浇铸

网友:
这类零件一般在钢壳内浸镀锡后。离心浇铸锡基轴承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浙江和江苏有几家专门做这种的,他们叫84铜。磨床的动静压主轴轴承就用这种东西

一般情况下。钢壳内浸镀锡后。离心浇注锡基轴承合金。

网友(点评):
正在用锡基轴承

楼主(2017-01-18):
锡基轴承浇铸除静态和离心两种浇铸方法,有没有新的工艺

网友(2023-11-30):
zsnsb11cu6浇铸在20#钢内用什么设备浇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