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球头结构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6-16):
类似万向关节,一个公头圆弧凸面,一个母座圆弧凹面,配合在一起可以允许一定角度的变化,这个东西又成品吗?还是自己加工啊?

楼主:
就画圈的这两个 有卖现成成品的吗  搜了半天找不到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
貌似关节轴承的攻螺纹头,不会有商品,只有自家做的非标件.

网友:
百度汽车拉杆图片,以前接过这样一个小项目,材料好像是丁晴橡胶,没有标准间要开模重新做。还有一个做起来挺复杂的,那是做的小的,报价在12~15左右,看看你的尺寸

网友:
看样子像一个定位的东西上面的吗?

网友:
有一种推力轴承单面是凸起圆弧,这个不是配轴承用的吧!!!

网友:
只是看看,,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