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时效处理

楼主(2015-06-16):
最近在看公司工艺相关的资料,发现一个轴类零件,材料40Cr,在轴某一段区域内采用高频淬火,继后进行时效处理,140~160放置4小时,虽然时效处理能够去应力,老感觉不低温回火的话,残余应力能靠时效去的清么?
还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
既然局部高频淬火 那应力影响区就不是很大很深 采用你说的方法没问题的

网友A:
时效处理能够去应力,低温时效就是一种低温回火,可消除内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效处理能够去应力,低温时效就是一种低温回火,可消除内应力。

好的  谢谢,理解了。。。低温回火的温度也差不多在150-25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