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CrVa钢板热处理后有表面花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16):
各位大哥。。公司是做钢板弹簧的,淬回火和抛丸处理之后表面有花斑,是怎么回事。。如图:

网友A:
这钢板是不是弯的?

网友:
钢板淬火之前表面没处理过吧,
钢板本身氧化皮之故,影响热处理
先喷丸下试试,再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钢板是不是弯的?

恩。。是弯的

网友:
花斑===气动式喷丸机?压缩空气一定要是无水无油,否则会影响表面的质量。

网友:
淬回火之后表面有花斑正常,氧化皮嘛。抛丸处理之后表面有花斑属于抛丸强度、抛丸覆盖率达不到,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