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螺纹时X轴来回颤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16):
数控车床车螺纹时X轴来回颤抖是什么原因,1.5的螺距,主轴转速900转以下没有问题,900转以上就会出现X轴来回颤抖然后就报警了。以前2500转车螺纹都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在下感激不尽。以前2500转车螺纹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系统参数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参数更改了

系统没有动过的。

网友:
不切削螺纹的时候没问题?
装夹没有问题吗?
机床 用久了可能丝杠变形了,找厂家重做下系统补偿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编码器有问题了吧,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