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压装力计算

楼主(2015-06-16):
最近遇到常温下过盈配合的压装问题,比如轴承压入轴、销压入孔,都是过盈配合,需要先估算大概的压入力,选元器件,网上找了不少资料,但计算的结果相差很大,不知道该信谁,呵呵,求有经验的大侠指点迷津,最好指明出处,不胜感激。

网友A:
  过盈配合装配压入力的相关计算公式
P=Pfmaxπdf Lf μ
其中:P--压入力,N
      Pfmax--结合表面承受的最大单位压力,N/mm2
         df—结合直径,mm
      Lf—结合长度,mm
      μ—摩擦系数  (0.45)
结合表面最大单位压力计算公式:
Pfmax=δmax/df(Ca/Ea+Ci/Ei)
其中:
δmax –-最大过盈量, mm
Ca、Ci—系数;
Ea、Ei—包容件和被包容件的材料弹性模量,N/mm2
系数Ca、Ci计算方法如下:
Ca=(da2+df2)/(da2-df2)+v
Ci=(di2+df2)/(df2-di2)-v
da 、di分别是包容件外径和被包容件内径(实心轴di=0),mm
   da为10mm      di为7.4mm
v—泊松系数   (va为0.28   vi为0.31)
压装机所需的压力一般为压力的3至3.5倍

网友(点评):
看公式就行啦 这个是我上次写的论文里复制出来的

网友:
请社区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盈配合装配压入力的相关计算公式
P=Pfmaxπdf Lf μ
其中:P--压入力,N

谢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第五版第2卷第5篇第4章 2.过盈连接的设计与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