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连杆往复180度的结构指教!

楼主(2015-06-16):
有什么结构可以控制连杆往复180度动作,时间最好控制在2S以内,偏心轮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怎样可以尽量保证偏摆的角度越大越好,可以参照图片给个提示吧,谢谢大侠们!

网友A:
楼主把图片转一下啊,脖子都看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图片转一下啊,脖子都看歪了

已更改方向,求指点!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装一个摆缸。

网友:
可以用伺服电机直接带动,也可以用齿轮齿条加汽缸,后者成本低,位置精度也可以,也能2秒内完成

网友:
  用电机吧  转动角度太大

网友:
还是采用连杆机构最可靠。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凸轮轴=实现快速剪切

网友:
摇臂加连杆加压簧缓冲再推动齿条,然后齿条推动齿轮完成180度多一点点的往返摆动,再加两头硬限位挡块?181度也没问题的吧。根据缓冲弹簧的缓冲行程,还能争取两个终点的停顿时间。当然,停顿时间越长,设备的撞击振动就越大。。。。

网友:
上个图做参考!

网友:
旋转气缸不知道满不满足

网友:
学习啊,都 看呆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