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侠请教,这是什么丝杆。

楼主(2015-06-16):
(图片)

楼主:
很顺滑,无自锁。塑料螺母,价格应该不高。丝杆带黑色图层。

网友A:
多头的丝杆?

网友B:
应该是滚珠丝杆,不过塑料螺母很少见

网友:
T型多头丝杆 中间金属的螺纹是塑料的 螺丝也是塑料的 .旧货市场很多

网友:
多头丝杠。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来复轴,模具中也用

网友C:
塑料自润滑,弹簧压紧两边消除间隙?

网友D:
这个螺母和弹簧是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自润滑,弹簧压紧两边消除间隙?

是的。但是不知道哪里有卖这种滑动丝杆的。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会很经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不知道哪里有卖这种滑动丝杆的。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会很经济。

机械市场应该有吧,但是塑料的我估计玩具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滚珠丝杆,不过塑料螺母很少见

滑动丝杠吧

网友:
滑动丝杆,有反向间隙,负载能力比较弱,易磨损,特别是装配精度不高的时候,单方向使用精度跟滚珠丝杆精度相当,可达到c5级,美国科克丝杆就是滑动丝杆

网友E:
滑动丝杆,有反向间隙,只能通过双螺母来消除,但消隙的话,寿命基本会缩短一半,小负载用还好,反向行走精度比较高,可以达到c5级滚珠丝杆相当的精度。安装时与导轨平行度不够高的话,磨损严重,用一端时间会发现丝杆上面黑黑的。丝杆一半都是不锈钢材质,表面可做涂层,螺母是高分子聚合物,自润滑。可以了解下美国科克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螺母和弹簧是什么结构?

消除轴向力吧。 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滚珠丝杆,不过塑料螺母很少见

我认为不是滚珠丝杠,T型螺纹传动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从没见过,有知道的能详细说说嘛?发个学习用的链接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动丝杆,有反向间隙,只能通过双螺母来消除,但消隙的话,寿命基本会缩短一半,小负载用还好,反向行走精 ...

这个丝杆的感觉很顺滑。谢谢大侠。我这就查查资料。

网友:
滚珠丝杆

网友:
长长见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多头的丝杆?

如何看出是多头的丝杆?大侠可否点播一二。

楼主(2015-07-23):
引用 网友F:
如何看出是多头的丝杆?大侠可否点播一二。

你找个单头和多头的丝杆对比下。

网友:
“相比单头滚珠丝杠,多头丝杠的传动效率更高,且传动扭矩小,可实现快速传动或定位。

由于多头丝杠的螺旋升角较大,所以其更容易滑动,丝杠和螺母间的旋合摩擦力较小,不能自锁。”百度上这么说的。

网友:
多头丝杆和单头丝杆的特点以及性能上有何优势和区别
新闻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4-12-19
多头丝杆和单头丝杆的特点:
多头丝杠的特点:头数多,线数多,螺距大,承载能力强,速度快。反之单头丝杆的特点就是头数少,线数多,螺距大,承载能力强,速度快,
 多头丝杆和单头丝杆性能上的优势和区别
1、多头丝杆螺距大,导程大:  如果一般的单头丝杠转一圈是2的话,那多头丝杠它转一圈就是4,如果是3头转一圈就是6了,这也就是的多头丝杆优点
2、多头丝杆螺纹的头数是形成螺纹线的螺旋线的条数。多线螺纹由于其螺纹升角较大容易滑动螺丝和螺母旋合形成的摩擦力较小用于传递动力和运动例如用于抬高车轮维修的千斤顶、用于夹紧工件进行钳工加工的台虎钳和用于加工螺纹的车床丝杆等。
3、单线丝杆螺纹由于其螺旋升角较小不容易滑动螺丝和螺母旋合形成的摩擦力较大有自琐能力用在螺纹的锁紧例如固定吊扇的螺丝螺母、煤气瓶的接头和机械设备里零件间的固定连接等

网友G:
有什么特别的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特别的请教

品牌,如何买到。

网友:
第一次见塑料螺母,中介弹簧对消除间隙有多大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