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可以一次成型模用冲床?求助

楼主(2015-06-16):
这个件可以一次成型模用冲床?求助  谢谢

网友A:
线材折弯机

网友:
没做过模具,一机二次冲吗?

网友B:
工件的长边多少?若不太长,150MM左右,可用冲床压弯,生产效率比较高。

网友(点评):
生产效率比较高?跟手工比还是液压折弯机比。

网友(点评):
做一个冲压模具,在冲床上压型,小吨位的,速度快。

网友(点评):
几个工位?或是跑滑块机构?

网友(点评):
看工件的形状,冲压模具应有滑块机构。

网友(点评):
安全吗?这样的模具。用人工操作还是自动送料的?

网友(点评):
如批量小就用人工上料,若批量大可以加个自动上料机构。

网友:
轿车的拖车钩可以用钢板模压出来,类似U型的

网友C:
这个可以用一套模具直接冲出来,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有这种模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的长边多少?若不太长,150MM左右,可用冲床压弯,生产效率比较高。

展开料228mm 一年在30吨左右

网友(点评):
30T,工件的直径是多少?4或5?一年1百万件左右。批量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用一套模具直接冲出来,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有这种模具了。

能给出个简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材折弯机

长短不一样,用线材折弯机成本要比冲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出个简图吗?

可以呀,我回去画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展开料228mm 一年在30吨左右

5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短不一样,用线材折弯机成本要比冲床高

线材已经截好长度了,不能连续加工了

网友(2017-03-09):
折弯机就可以呀

网友(2017-10-19):
看起来很难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