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6070ip的触摸屏和信捷XC系列的PLC总是通信不上,求助

楼主(2015-06-16):
威纶TK6070ip的触摸屏和信捷XC系列的PLC总是通信不上,触摸屏显示PLC没有连接,看网上说是数据线的问题要自己做一条通信线,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通信线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威纶触摸屏使用手册有与各大品牌的PLC通信的接线图,上威纶的官网,他们的技术论坛也有接线图,自己接要小心分清接头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触摸屏使用手册有与各大品牌的PLC通信的接线图,上威纶的官网,他们的技术论坛也有接线图,自己接要小心 ...

刚去看了下是有很多好像就是没有信捷的……

网友:
1.先确认数据线有没有问题
2.通讯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打电话到两家公司都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