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磨头的装配请教

楼主(2015-06-16):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内圆磨床的磨头轴承的装配问题请教:见附图
1.一般轴承外圈的配合过盈量是多少?
2.前后轴承的装配形式有哪几种?

网友A:
1.一般轴承外圈的配合过盈量是0.003- -0.015,
2.轴承的装配形式是串联布置。请批评,谢谢。

网友B:
楼主能够告诉这个装配图从哪里转贴过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够告诉这个装配图从哪里转贴过来的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fa2b60100nzxk.html
网上搜的
还请老师指正
下图中有从书上抄下来的,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还想请教下老师
在磨锥度内孔时,材料20CrMnMoA,内孔硬度45HRC左右,所用设备M250A,砂轮为WA46K,磨头转速为4500r/min
着色检查发现锥度内孔有明显的方纹,沿内孔的轴向方向分布,见图4
发现磨头的装配真的有点难

网友B:
你所给资料上有两个图。
按原作者的说法,只是把原先单个角接触轴承的组合改为轴承商供给的成对角接触轴承。
但给出的图,两者的结构实际上有很大不同。
砂轮轴与磨头主轴的配合,两张图对这个部分的画法,都有马虎之处,与实际结构有异。
你看出来了吗?
至于磨出内孔出现斑块,磨头问题可能性最大。磨头轴承与套或主轴的配合松、轴承预负荷小和砂轮轴与磨头主轴配合不良,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彭老真是耐心细致,向您致敬!

网友:
非常佩服您的耐心与细致,楼主这幅图不谈公差设计,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到热补偿,如果做不到,那整体的刚性就会比较差,所以最好加上弹簧作为弹簧的预紧力

另外隔环的设计也有点小问题,就是不能小于外圈的内圈直径.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在串联的轴承之间增加等高的隔环,以增加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给资料上有两个图。
按原著者的说法,只是把原先单个角接触轴承的组合改为轴承商供给的成对角接触轴承 ...

那还请教下老师,关于轴承的内圈与磨头轴以及轴承的外圈与套筒的配合的公差是小间隙还是小过盈了?

网友(点评):
你把我问你的问题回答了,才能把装配要求搞清楚。

网友:
我在论坛发过一个磨头的帖子:“机械设计实例:磨头”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愿意的话,你可以去仔细读一读。轴承与主轴和套筒的配合,帖子的跟贴里有说明。
你看得懂帖子,能回答问题,才有讨论的基础。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A:
1.一般轴承外圈的配合过盈量是0.003- -0.015,
2.轴承的装配形式是串联布置。请批评,谢谢。

过盈量与轴承大小没关系吗?

网友(点评):
有关系,小轴承取小值,大轴承取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