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滑轨安装面要求很平吗?

楼主(2015-06-17):
线性滑轨安装面要求很平吗?以前公司都有加工,现在公司都没加工那面  所以问下大家

网友:
你们安装面是用不锈钢板做的吗

网友:
要加工的,不加工现在是是什么表面?毛坯吗?

网友A:
一般来说,线性导轨使用要求不高的话。
安装平面的平面度不超过0.03,直线度不超过0.02,表面粗糙度不超过Ra1.6,表面无明显缺陷。
基本就能满足要求。(仅为个人经验)

不过,楼主这个很平是什么概念?
以前有加工,是怎么样的加工?
现在没加工,没加工是怎么样的状态?
这些还是要说明白的。

网友:
兄弟,你看看样本吧,上银/PMI/THK的样本到处都是
看了之后,你自己就会选线轨了;到时候你会发现,不仅有加工要求,还有粗糙度要求,还有平行度要求;

你也要根据自己所在行业,看看你选的是什么精度的线轨,就像楼上兄弟说他行业里粗糙度1.6,平行度0.02,在我的行业里完全不可靠了,我安装线轨面都是0.005的直线度,Ra0.4的粗糙度。

至于加工不加工,你能说清楚你安装线轨面是铸造面还是钢板平面?未加工前的粗糙度和形位公差你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线性导轨使用要求不高的话。
安装平面的平面度不超过0.03,直线度不超过0.02,表面粗糙度不超过 ...

以前是铣面安装,现在是直接在A3钢板上钻孔安装  没铣那个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铣面安装,现在是直接在A3钢板上钻孔安装  没铣那个面

平面度,直线度,粗糙度能满足安装使用要求就行。
有条件就测量对比下,铣过后是怎样,没铣是怎样。有依据才能准确判断。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您们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滑轨!有的滑轨螺栓固定,会在箱体和滑轨之间预留一点空间,那样对板的粗造的要求低一些!